MSI专用芯片有问题会造成12V短路的假象吗?

楼主(2011-07-22):
MSI945P主板。

不插12V四孔插头可以上电,一插就保护 实际上12V对地不短路,VCORE也不短。上灯座全亮。有时放电能正常点亮进系统

  请问MSI专用芯片有问题会造成12V短路的假象吗?

网友:
掉电有可能不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软故障,不明显,不一定是专用芯片的问题

网友(点评):
难到我了

网友:
会的 ,没有内存或北桥供电就直接掉电

网友:
在仔细查看一下嘛.有可能是开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V星专有芯片短路保护了,只要板子由任何短路的地方,MS-芯片就会自我保护,跟专有芯片并没有直接关系,除非开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