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Ibm x61不充电,没有M_TRCL S_TRCL 电压

楼主(2011-07-22):
Ibm x61不充电,看电路没有M_TRCL S_TRCL 电压,应该由ibm ph6发出,q37的第3脚有电压,怀疑是由于这2个没有引起的不充电,换ibm芯片没有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我在等待,没有回复。呜呜。。。。

网友:
不晓得是不是这2个电压有了机器才会充电,看图纸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
是由8765E出来的,到PL34.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吧,这个信号是涓流充电信号

网友:
接口电压是多少,最后面的两个MOS管什么情况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有没有充电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