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安装XP系统

楼主(2011-07-22):
HP4411S安装XP系统,我GHOST可以装上系统,如果有时重启就无法启动,进不了系统,然后强制关机,然后再启动就可以重新进系统。我在BIOS里改过IDE。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请指点一二。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是AMD的换个CPU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板的问题多一点~~~不关软件问题~~依我个人看~~

网友:
做个安装版的试试呀,有时候分区对GHOST的系统有影响

网友:
你用的是GHOST的吧

网友:
重写分区表在装系统 如果不行那就是人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单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