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南桥补点 强力修复!

楼主(2011-07-22):
一开始故障是加电不显示,经检测发现左边的usb口坏了 这机器以前遇到过几次 客户带着usb摔倒地上 把左边usb摔坏的。于是拆机 摸南桥烫手 一开始以为南桥烧了 拿下来一看  哇 掉点了

下面是补好的图  由于没有绿油 把握不是很大

小心做上

呵呵  开机了

网友(点评):
空手套白狼,不用绿油也搞定,利害。

网友:
相当的幸运啊  没有用绿油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啊! 那那么多点补上后没有用绿油

网友:
兄弟厉害啊
这么多点都补起来了

网友:
这么多的点都补啊,强悍。

网友:
楼主很强 ,这么多的点都没有用 绿油  佩服

网友A:
不可能 没用绿油  不用肯定短

网友:
操作难度挺大,楼主焊功不赖!

网友:
这个情况,就算有绿油,,补起来都头痛,,,楼主的确很强,,,BGA功夫更不错,,,温度控制得很到位,,,
就是有一点,这样弄,,能坚持多久,,BGA下面掉点太多,,不打胶,很容易再次断线!!!!!

网友:
怕是用不了多久,楼主BGA功夫了得

网友:
补点的那个角我用AB胶给粘起来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的想法跟我一样,有次我伙计拿DELL D630显卡时拿掉角上几个点,我补线后由于没有绿油,也先用AB胶固定,再上BGA,也好了,本来准备换板的,嘿嘿,居然想到一块儿了

网友(点评):
而且我不是第一次用AB胶固定了,还有个华硕同F83V进水,腐掉QFN封装供电芯片一个脚,同样是AB胶固定,再吹芯片上去,也好了.那个DELL 的都用了快三个月了,也没事.事实证明AB胶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没用绿油  不用肯定短

短的话为什么开机了呢?    可能是我太幸运了

网友:
楼主强悍啊!只是这机器的寿命肯定长不了

网友:
掉了这么多 都不得上,太强悍了

网友B:
为什么会被拆掉点呢?

网友:
我从没补好过,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被拆掉点呢?

机器摔啦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搞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