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000 加电1.2A掉电

楼主(2011-07-22):
此机为加电掉电,不显示,主要原因有:1:CPU供电芯片虚焊
2:CPU座
3:超级IO虚焊或者短路
4:系统供电芯片虚焊
5:内存没有装好或不过
6:显卡虚焊
7:后级有短路,保护。等等,不再详述。
此机为第7种情况,检测时发现:1.8V和2.5V都没有输出,此为MAX8743控制的,更换此芯片后,依旧。
检测Q20的S极对地短路,采用开路法,初步查出是+1.8FB-VS 短路,此为显卡供电。断开电感L27后,测试显卡那端不短,测试点T116还是短路,晕,难道是传说中的板层间短路。只好采用飞线的方法确定下:

通电电流一直上到2.2A屏显示啦,呵呵,搞定。这个机器搞了一天啊,终于拿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直接跳过了短路部分,飞过去了。你为什么不烧一下,短路那一点呢就不定是别的什么小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