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BIOS怎么飞线到西特尔500P

楼主(2011-07-22):
手头没有宽8的转换座,现在又要急用。所以只能选择飞线,没试过,高手们教教怎么飞线

网友:
弄个小电路板,上8条针上去,然后,把引脚一个一个的焊在电路板上,再插上就行了,,每只脚都要焊上去,,!

网友:
用一个串口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说这个就伤心啊,上次一个X20   那种16脚的BIOS我费了好大劲飞线上500P,硬是失败了。无语

网友:
我经常飞8脚  16脚的

网友:
没有搞过程

网友:
我有试过,用电容脚焊起来,焊好后直接插在编程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八脚比较最单, 按编程器的IC缺口方向连

网友:
没有搞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