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不通电故障,大家帮忙参考一下是不是电源IC坏了

楼主(2011-07-22):
这个是电源板部分主控IC的PDF图纸。型号为LAF0001
拿来的时候这板是不通电的。
测了保险,果然烧了。一路往下查,开关管烧了,查开关管S极相连的过流电阻,阻值没问题,但是与电阻并联的一个二极管烧了,把三个元件换掉之后,通电,不再烧了,但是依然没有电压输出,查了1脚有250V电压,8脚外围电路也在线测了下阻值没发现有明显坏的元件。
现在能不能判断是LAF0001的故障?料板少,没有代换的。只能网购了。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求解

网友:
LAF001可用FAN7601代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也没有~

网友:
看看VCC脚是否跳变?相连的电容。一般说来你这情况换了IC就OK

网友:
开关管坏了.一般IC都会坏.

网友:
我也遇见过是电源管理芯片8脚的

网友:
一般开关管烧了,电源芯片肯定是烧了,
反过来电源芯片坏了,开关管可能是好的

网友(点评):
芯片正在路上哈

网友:
修成这样了,只有IC了,换吧!

网友:
IC坏了,要网购的话成本太高又费时,该电路与3842接近(不接近也可改,就是跳线多)改成3842方便.,我找不到IC都是这样改了近十个了,现在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点评):
不熟悉这些电路~不会改

网友:
换吧,兄弟

网友:
好像换了不行

网友:
再找找吧

网友:
我也换了两个这种版了,不过我的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想用通用高压条都没有办法,太窄了,没有拿到这么短的高压条。

网友(点评):
剪掉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