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22):
神舟的笔记本,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开机。能开机时就掉电。应该是 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那里保护了吧,有时不能开机,说明待机这一部分有问题,查一下开机条件看看,能开机说明前面待机电路没有问题,重点查开机后的二级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过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耐心点查

网友:
感觉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某些电容性能不良吧。时不时出现短路,不短时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2-03-27):
看看元件有没有腐蚀 很大可能是元件器性能不良造成的 加焊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什么是掉电?

网友(2012-12-22):
我也有个 上网本  开机没有待机   也奇怪了 过 了一会 竟然 出来了  按开机 到0,45  掉电  在按一下  显示之后 直接掉电  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