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无待机电流 从什么地方下手??高手进。。。。

楼主(2011-07-22):
机器原来是短路的 发烫的是两个mos管 找了块一样的板子 换上2个 结果机器我一试亮了 后来我全部装上了  一上电池 不好。。。。? ==电流一下变大了  后来在拆 待机都没有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点评):
先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还有短路地方没查出来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在查查有没有3.3v  5v

网友:
还有短路没有找到吧。。。这机器坏电容的 很多的。。开一下没有待机了。。有可能是 io 烧了。。。查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从时序 查走吧

网友:
献上烧机大法,

网友:
查下有没有3v 和5v电压 没有就先查MAX1999的工作条件了,先查20脚v+ 电压输入 。第八脚的2v基准电压。还有三四脚的5v电压开启信号 当然这个电压是由14脚和28脚自举得到的。

网友:
量量对地阻值 烧鸡法

网友A:
  你好 我刚量了下max1999的工作条件 你所说的上面的都有了 就是3 和5v没有出来 为什么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有却没有3和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刚量了下max1999的工作条件 你所说的上面的都有了 就是3 和5v没有出来 为什么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

开关那里也没有3.3v  待机出不来啊

网友:
上面都有了的话还得查17脚的5v vcc是18脚的线性5v输出后经过一个电阻给其供电。然后还有14脚和28脚的自举升压

网友:
排查外围电路直接换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