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N520主板在LOGO处暂停

楼主(2011-07-22):
一块七彩虹N520板子在LOGO处暂停,测试卡显示4E。屏幕英文提示:按DEL和TAB,但是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电池换过,BIOS复位过,都无反应。测试BIOS复位针的电压也未见异常。一个星期前这块板子出现过点不亮,后来把显卡的金手指清理干净就正常了。盼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先感谢了

网友:
显卡的金手指清理干净就正常了??进系统了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不行的话要排除那些数据线之类的那些也会影响的。。

网友:
一个星期前是点不亮,当时怀疑显卡,打整干净就正常了。当然是一切都正常的,也肯定就能进系统的。都用了一个星期才出的这个问题。

网友:
你加焊SB看下吧,不行就换了

网友:
先考虑硬盘的问题,
不行的话,开机时候用力按住南桥,看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