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怎么用一段时间就黑屏!!

楼主(2011-07-22):
我们这有十几台长城M99  用户说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就黑屏!拆开看电路板上没有明显坏的地方,请各位帮忙下 !说说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灯管或高压有问题,,

网友:
那长城M99的通病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灯管,高压包,三极管,电容,虚焊,和高压板后面的高压包管理芯片有关

网友:
不要想着什么通病   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用一段时间黑屏后  仔细看是否有隐约图像  若有为背光电路问题  查电压高压板及灯管

网友:
黑屏之后就去测一下ON的电压正不正常,然后再考虑是不是高压条,或者灯管的问题。开关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其实我觉得是高压条的问题,我以前有个显示器明基的就是这样,更换通用高压条后解决问题。

网友:
黑一会儿还会自己亮吗,如果自己又会亮了,可能是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