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灯是不是真的省电,请前辈帮忙分析

楼主(2011-07-22):
我做了个实验不知道是否正确,我用了一个12V转220V的灯头,一个点流表。有图
LED的灯的电流最大,是不是它就是最耗电。

网友:
NB的人...这样测量电流.

网友:
理论上电流是要小的,但转换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
LED当然省电  我们这些测试实在太肤浅了  你去找找专业的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据说LED发光管不但省电,而且现在的高亮LED亮度也高

网友:
节电主要是指电能转成光能的效率,,,
LED是节电的,
所以比较节能时,是以相同功率输入时,比较看哪一种发光的亮度最大,,(发光亮度小的,一般是以热能形式浪费了)
LED的工作电压低,,其它的灯工作电压是220V ,  电压都不一样,另外它们发出的亮度都不一样,你就无法去比较电流,,

网友:
我还没有试过,我也不清楚,想问下这样测试能准吗?

网友:
灯的比较要这样的,要用到流明计,在相同的流明度下,那个功率小就是省电,事实上,LED不单比节能灯省电,而且寿命比节能灯长得多,节能灯如果用在频繁开关的场所,那它的寿命就很快完蛋的,但LED可以经得起不断的开关测试,

网友:
我只是针对我的LED灯来说,节能灯和LED灯都是220V,我用的是同一个转换灯头来测试的。(我的LED灯在淘宝买的)。主要的问题是不是山寨的LED灯还比节能灯要耗电.

网友:
要有对比才有结论嘛。
比方说,  普通40W的灯的亮度,节能灯30W就能达到这样的亮度了。 明显的,你用30W的会比用40W的省电了嘛。

反之:如果你同买40W的使用,那LED会更亮。但功耗是同样的,这是达不到你想省电的目的,但是用LED增加了亮度。

网友:
用普通的方法可以算出来吗,看哪个省,省多少

网友:
这种事有意义嘛,

网友:
这样测根本就不对,首先亮度要一样,然后再算出功耗

网友(2011-08-27):
这个需要用专用的仪器在相同光亮度的情况下再去测量功耗才可以!

网友:
LZ你可以想下现在的LED小手电才用一节5号电池。又亮又用的时间长。在往后倒退10年。那个普通手电就有点吓人了。像个迷你火箭筒。要装4.5节大号电池。估计都开那用不了3个小时。

网友:
下了 谢谢俄i

网友:
呵呵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LED肯定省电吗

网友(2015-11-11):
LED肯定要省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