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寸,大家看看这个管子不装的话有什么影响没有?

楼主(2011-07-22):
LG 22寸的电源板 高压部分(基地上传图限制300K,只能剪这么小了)。
故障是插电无反应。拆机测22V、  5V 供电都几乎为0 。
拆下电源板。
发现板背面的APM4052D 这个管子的供电脚的一个电容烧毁了。导致22v供电短路。
APM4052D为两个并联。取掉烧坏的电容和相连的这个APM4052D后,22v就不短路了。
量了一下其他都不短路之后,通电,4条灯管都可以正常亮,测试显示也正常。

所以在这里问一下,这个APM4052D是不是单纯的起到增加功率的作用?
如果现在就用一个的话,我担心会不会功率不够。

网友:
这是两个场管呀,拆了它还会正常工作,不可理解呀,,

网友:
22寸灯管功耗较大 厂家并联使用就是防止功耗过大烧毁此输出管 要可靠工作 应该仍双管并连使用为妥

网友:
建议装上  并联是为了减少单管损坏几率                   好比一个人提一桶水 和 2人抬一桶水

网友:
正解,没有就一个将就用吧,或是换两个代用的

网友:
会有一点影响

网友:
长时间使用肯定不行的

网友:
LG19宽屏的只装一个,22的还没拆过,原来有的话,最好装上

网友:
烧成这样,还可以用户

网友:
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找个换上好

网友:
不能用的,少了不重要的电容什么的还好,少了几个场管,那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