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修的几块板子,手指头也能数清楚

楼主(2011-07-22):
          先是修到华硕的一块板子,应该是945的,来的时候上电不亮,复位也正常,所以压了下北桥,侧重CPU那面,一下欢喜一下愁,误以为是北桥虚焊引起的,于是报价就修开了,加焊完后还是老故障,郁闷了,又压了几次,也就偶尔一次亮,大家知道那里的事情吧,华硕板子CPU底座虚焊我见的少,可还是碰见了,于是在底座下面垫了两三张厚厚的纸片,让底部挤压变形,顾客拿回去后应该4天了,看来是没事了。
           上午的时候接到一个主机,打开侧盖后,那叫个惨不忍睹啊,整个主板黑了稀里哗啦的,顾客说进不到系统就死机了,他在这呢,我也没吹土,只是一件件的换,电源 内存 硬盘 都换过了,进PE就掉电,肯定主板的故障,于是把他打发走后,就把板子上的土吹了吹,元凶就浮出表面了,总线和桥之间的一个电容鼓了,引起供电部良,换上后进PE正常,也不死机了,于是30拿到手了。
           还有一个是下县客户发来的板子,触发后不跑码,没有VCORE 内存1.8V正常 ,量到下面的时候被烫到了,原来是网卡芯片,于是就吹下来了,再触发显示器亮了,不像是被雷P的啊,网卡坏了,就没VCORE,原理不清楚啊!
          其他的就是些桥虚焊的啊,跑41的啊,换电容的。没激情啊

网友(点评):
写的不错,认认真真的看过了,我是新手,搜索论坛后知道VCORE是核心电压了!

网友:
哎,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啊,一个板子收客户30他都不愿意,毕竟现在二手板子台便宜了.

网友:
运气真好   没得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