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上个西捷的硬盘,能认但不能读(已解决)

楼主(2011-07-22):
硬盘在DOS下用MHDD扫可以,用diskgen也能认。但是在WINPE下不能读(打开我的电脑很卡)
求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搞定了,清空了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如何清零呢?

网友:
是清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清空了下就行了

MHDD 的ERASE命令

网友:
哦 是MHDD擦除命令

网友:
希望能用得住  不是固件引起

网友:
是表面的坏道~~~

网友:
很少用那个软件,不过知道好像有那回事

网友:
全部格式化不可以吗?

网友:
低格一下也可以吧

网友:
这种是逻辑坏道 ,ERASE一下就好,维修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