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没有U的供电

楼主(2011-07-22):
   今天有台ASUS M2400的机器,是SIS650芯片组的,拿来时是插电短路,经查是一电容短路。电容换号以后开机电流跑到0.37左右,其余的电压都有出来,就是U的供电没有出来,芯片是LTC3716,   1PIN开机后有5V左右的电压,32PIN也有19V左右,30PIN有5V,不知道这个芯片还有满足哪些条件才会发出U供电

网友:
SHON信号那。

网友(点评):
是SHDN信号吧!

网友:
仔细检查还有什么信号漏掉了?

网友:
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订了一个LTC3716,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