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的crt,一切正常,就是发红,特别是开机的时候 ...
求助宏基的crt,一切正常,就是发红,特别是开机的时候一片红...

楼主(2011-07-22):
crt没搞过。一台宏基的crt,一切正常,就是发红,特别是开机的时候一片红...求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网友:
CRT老化,或是管座有问题,,

网友:
查VGA线, 三基色电路

网友:
查下Crt尾板上的红枪三极管。

网友:
开机时发红,显像管老化,开机后一直红,一时视放电路有故障,虚焊较多,二是CRT损坏,三是VGA线损坏。

网友:
5楼说得很对。我认为显示管老化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