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满10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11-07-22):
一台青华同方的笔记本,故障现象:开机10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再开还是这样
维修过程:首先怀疑是温度,清理了散热然后还是这样,继续检查发现风扇就开机转,进了系统到自动关机那段时间都不会转,把风扇改了,让他一直转,故障还有,进BIOS里也是这样,没辄了
希望哪位大大看到了,给点提示啊.....困饶中

网友:
看看散热片,如果散热片,散热管坏了都会引起这些问题的

网友:
温控芯片那边有问题也可能自动关机

网友:
如果是温控,那第二次开机应该用不到10分钟的,他每次自动关机时间都一样

网友:
重装系统没

网友:
进BIOS里也是10分钟,那应该跟系统没关系了吧

网友:
换温控吧

网友:
换温控了么  看看在BIOS里面的温度

网友:
内存  CPU加焊一个供电芯片和I/O不行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还是温度问题,估计桥虚了。

网友:
散热问题啊!

网友:
买个散热扇!

网友:
温度的问题,不行就加焊一下CPU供电

网友:
可以进系统测一下温度,  改良一下散热 加个铜片上硅胶,再看  温控IC   电源芯片虚汗的

网友:
测一下温度吧

网友:
应该是温度问题

网友(2011-09-16):
散热问题吧

网友:
听楼主这么一说我想桥的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