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华硕F8TR不加电,没有3 5V

楼主(2011-07-22):
插上电没电流,也没有3V 5V输出,请问跟EC有关没,是EC先工作了才产生3V 5V还是3V 5V工作了EC才工作的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上电时序把  应该以那个为准

网友:
查查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一定是个新手吧   这个你还是看图纸吧  每个代工厂商都不同

网友:
有没有图纸  发个来看看

网友:
BIOS也会引起不上电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先查开机键、EC有没工作电压。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3。5V修出来了,是RT8203坏了,在论坛里看朋友们说可以用8734A带换,我换了个MAX8734A就可以了,开机了,机器出现最初的故障开机电流表在0。8和1。17之间来回跳变,北桥加焊过,CPU压着也点不亮不知道什么问题,大家帮忙研究下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我量一下,在没按开关前EC有那些工作条件?VSUS_ON没按开关前是高还是低电平呀?谢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3.3V出来以后EC才能正常工作。0.8-1.17之间跳变就没见过了。不过这个机器开机电流好像挺大的了。有2点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