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装XP的怎么没声音?驱动怎么打了不行

楼主(2011-07-22):
听朋友说好像是在哪里搞一下就好了,请教大师能教我

网友:
去百度 搜一下 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
用驱动精灵自动装也不行么

网友:
这个是必须要官网的驱动。

网友:
还要有声卡补丁的

网友:
这个你最好装 WIN7   XP不好用

网友:
声卡和声卡补丁都要装上

网友:
不是,hpCQ4系列的声卡,装XP是很难装上声卡驱动的,官网没有得下,其它的装上也是叹号一个,呵呵,换装win7吧!!省心点

网友:
XP里用不了吧

网友:
哈哈,今天下午来了卖HP电脑的,随便搞了一个就好了,这个XP的系统就是这样声卡驱动要在驱动系统后才能运行,好像把这个驱动放在自动启动那里就好了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试试啊

网友:
他们不 是在一起 就可以 装好
的 吗

网友:
HP的本就算+钱。+我闲着无聊都不想装XP。 装了一个还有下一个。 无休止的麻烦。
全装WIN7 ...简单快速、这样也为客户着想。

网友:
  换个WIN7 系统就好了吧

网友:
可以装的,楼主方法不对,我装了很多CQ系列的机器了,都没问题,关键是系统安装要慢装,然后你需要提前跟HP800要你机器的XP驱动,具体过程我在之前发过帖子了,是针对CQ32的,你的也可以参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6785-1-1.html

网友:
惠普CQ系列拿到手先进PE查看下声卡是不是IDT的,如果不是随便怎么装,是IDT的,请装DEEP9.2,要官方版的噢,校验一下HASE值。装的时候在驱动选择的时候把声卡驱动安装项去掉。进系统后立马安装声卡驱动,保证可以用。而且DEEP9.2支持ICH9,所以CQ系列都可以开启AHCI增强硬盘性能,部分机器特别是CQ40装SATA驱动可能会出现开机时滚动条转20多圈2分钟左右的情况,你换一个SATA驱动就行。百度收“CQ40开机慢”就行,有人提供了修正驱动。

网友:
到一些论坛上面去找吧   或者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

网友:
HPCQ40 声卡驱动比较挑的,看你用什么GHOST  版本喽 ,用得好的版本一次就搞定,声卡驱动自动上去!你用的版本不好吧,只有去官网下载喽!

网友:
声卡补丁

网友:
我搞过是驱动问题,去管网下

网友:
如果是Xp系统必须刷BIOS,Win7或Vistia的话不用

网友:
观察下。 声卡跳线插了没啊。系统没问题的话。 跳线56。910脚都插了的话。就只有换主板上的声卡新片了。我碰到过好多次。或着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