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的显示器灯管坏了,拆屏!液晶基板和保护框连一块了,怎么拆啊

楼主(2011-07-22):
各位师傅好,修一台液晶显示器,灯管有问题,把屏外框拆了下来,把液晶基板电路板螺丝取掉后,液晶基板应该就自已就能下来了,可是基板和下面的保护框有两个边和框连一起了,你们换灯管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怎么处理啊,总不能先拆保护框吧,液晶基板还在里面了,这样拆容易出问题。请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的话,能帮帮我吗,谢谢

网友:
从一边剪了抽出来。。。。。。。

网友:
不行.有的里面有锡纸.要拆了才行.

网友:
是啊,把保护框和基板一起拆也不行啊,保护框是塑料的啊。一撬塑料框的卡扣,容易变形。不知道怎么搞才是好啊,有两个边动都不动一下。

网友:
这个是双面胶沾合的 预防漏光 只能小心剥离或者连同塑料架一并拆下 总之 要小心点 不大好弄的

网友:
玻璃带黑胶框一下拆下来....不用分离也行..

网友:
玻璃基板和框一起下来。。。

网友:
    唉一块拿下来吧

网友:
好的,我最后也是想一块把基板和边框一块拿下来吧,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一定得小心点,四周受力均匀应该没有事,第一次是修了个20寸的屏,也是和边框一起取下来的,现在这个是22的,主要是屏大,难度要大点,能把基板取下来是最好的办法,可基板肯定用胶和框粘着了。只能框,基板一起取了。

网友:
用老铁 把 灯管两端的胶 去掉 ,抽出来

网友:
找一片大塑料片,小心的慢慢撬

网友:
板和框一起拆了,不过要小心点,不然会出现亮线哦

网友:
谢谢大家,我在论坛里按一位师傅的贴子,就是用名片纸插在基板和保护框中划开的,下面有双面胶,所以屏的基板不好取。还有一点,就是修这个显示器,走了点变弯路,屏的灯管没事,不过修过个显示器也故障奇怪,原来是以为屏灯管不良,22寸的,当时判断时,找了两条19英寸的好灯管试之,点亮了,开了十几分钟一直挺好的,可带上屏的22的灯管,一亮就暗,所以判断为屏的灯管不良,可好不容易打开屏,发现灯灯好好的,也不发黑,因为是新屏,一年多,以为是接线头有虚焊引起的,可都好好的。灯管没事,请问大家一下,高压板怎么上19的屏好好的,上好的22的就不行呢,最后我也没找毛病,只接加了块高压板,原来是的电源一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