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换硬盘后提示ESC或F1

楼主(2011-07-22):
T43换新硬盘后每次开机都提示按ESC跳过或F1设定。进BIOS里搞了好久也没找到相关选项,当然也就没能解决。在此向各位大仙儿求助,谢谢。

网友:
换了非IBM的原装硬盘都是这样的,到网上下载个低版本的bios程序刷下

网友: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刷BIOS,但是实际操作中都没必要去整。

网友:
在换个硬盘。

网友:
改下时间行不行

网友:
可以更新一下硬盘微代码或是刷低版本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IBM的本子就是这样,需要刷过序列号的硬盘(IBM原装的或通过原件刷进去序列号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刷一个低版本的BIOS,我记得还想是1.02和1.03A的不会报错!

网友:
我还以为就我知道这个问题呢,原来大家都知道

网友:
应该报错,你上的多大硬盘,报硬盘错,就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