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花屏与蓝屏???

楼主(2011-07-22):
前几天,朋友在这儿配置了一台电脑。配置如下:CPU-445  主板-华硕M4N68T  内存-2G/1333  硬盘-500G  显卡-七彩虹440 D5 1024MB 电源超频3 330 额定270W。这就是这台电脑,朋友拿回定后每天第一次开机总是先花屏而后蓝屏。再次开机后进系统后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每天都这样,会不会和电源有关系呢?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不兼容吧,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忘了告诉你们,显卡、内存、主板、CPU都没有问题。我想根本没有不兼容这一说啊。

网友:
换个显卡或内存试试,实在不行,我只能想到兼容问题

网友:
系统不知想到没。换个试试吧

网友:
显卡吧!!用板载显卡试试

网友:
电源换个大的试试

网友:
显示或者内存吧。AMD的CPU貌似也有可能

网友:
你说的问题没遇到过     听说起又点像BIOS坏了

网友:
升级主板BIOS

网友:
我想知道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电源寒酸了点,功率太小。

网友:
小姐觉得应该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没别的办法,一个一个的替换着换,这样容易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