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南桥坏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1-07-22):
检测2-9、11-19、21-29、37-39针等,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
根据IDE接口的定义:2,19,22,24,26脚是接地,对地阻值怎么可能是600左右呢。
是否应该改为3-18,23,25,29,33,38针等,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
请各位大虾解惑一二?谢谢了!

网友:
判断南桥坏还可以从USB对地阻值,PCIA14,南桥周围的电容,1117等的对地阻值判断南桥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