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集显无待机之准确判断维修 申请多次,再不通过就没有意思了

楼主(2011-07-22):
接到一台IBM T43 为集成显卡.卸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为0.01,根据经验为无待机电压(正常应为0.04左右): 拆开机器,拿出板子测量3V,5V电感都没有电压,此机待机芯片为 MAX1901E ,芯片的工作条件这里就不做阐述,请看下面解释!  按照检修步骤测量主供电V+为21脚 ,点到21脚旁边的滤波电容C478无电压。即无主供电,往上面查主供电在何处丢失,很快查到Q34 MOS管没有导通。输入16V,无输出。查G极控制电压为16V,显然这是个低电平导通的管子,G极控制低电平有效。 Q34通过来自F2的主供电最终经由R143与R145串联分压得到一个3V以下的低电平给G极使其导通。首先我做的尝试是直接测量这两个电阻,阻值相当的正常。测量了图中的3个管子,发现3个管子的输出脚都是16V,如果Q51的3脚输出16V加载到R145上,那么自然就起不了分压的作用,16V就过去了。继续测量发现Q79的2脚控制极为0.8V,这个是不正常的,顺藤摸瓜。可以看到-PWRSHUTDOWN来自东芝芯片TB62506的52脚SHDN#
此电压为3.3V,这可是直接出来的电压。不急着下手,通过以前学到的知识分析:主供电的流向是分为几路的。一路经由Q34 MOS管(这个没导通就不说了)另一个是到达东芝芯片TB62506的57脚为其提供主供电,主供电输入之后会在59脚输出VCC3SW。查这个电压也是为0.8V。# q6 p8 h/ V+ ^- 用唐学斌老师指导的一种方法:将TB62506的59脚挑起然后测量他的输出电压,量得为1.0几V,既然这个和SHDN都是直接出来的电压,那么可以准确无误的判断是TB62506芯片内部损坏。更换之后,故障排除.回顾到Q34 G极分压画面:正常后PWRSHUTDOWN发出3.3V使Q79导通S极接地从而拉低D极电压,这时候Q51是不导通的。这样的话R143和R145就分压出2.7V左右的低电平使Q34导通.
最后该装的该插的线都上好,点亮了,正常进入系统!!!!修复完毕!!!

网友:
可以啊,思路比我清晰多了

网友:
又是一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