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后,笔记本显示屏一会亮一会暗,

楼主(2011-07-22):
换键盘,除尘后,接适配器
笔记本
显示屏一会亮一会暗,接电池机器就正常了,亮度调节也是正常的,方正R630N的机器,不知道从哪下手啊
笔记本

网友:
换回原来的试试没有?
把电池取下来,单用电源应该不闪了。
确定一下电池是不是好的?
以前有过DELL接上客户的电池显示屏就有规律的闪一下。

网友:
谢谢2楼,不过不是电池的问题,单使用适配器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那里碰松动了

网友:
应该是那一个信号接触不良

网友:
你把机器拆开冲重新装一遍

网友:
再拆一遍看看是不是没有装好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排除屏接口的问题啊?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哦

网友:
曾经一台联想换屏轴,装好后,有时机器能点亮,有时暗屏,最后发现是休眠开关不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 是电源接口有点松动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屏保让你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