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被雷击,现不能触发。求解!!!!

楼主(2011-07-22):
     如题,接到客户一台联想G450的本,版号:KIWA5 LA-5081P REV:1.0,拿来时有0.03A电流,不开,拆开后发现PU503被打爆了,换后仍不开机,量网卡已打坏,拆下来还是不行,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请有修过的指点一下。
     问下这款机BIOS是否参与开机???

补充内容 (2011-7-23 14:00):
是EC挂了,但现在屏不显,外接可以显示,郁闷

网友:
网卡工作是:RJ45----网桥----网卡----南桥。按着这个思路查查。还有北桥也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点评):
北桥也参与开机的???上电的意思你弄清楚了没有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NB也参与开机。

网友:
待机偏大,仁宝的主板待机多是0.01的,G450也是0.01,

网友:
查还有短路吧,这个机器,BIOS参与触发,正常待机是0.01的,看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呀,我有台一样的也是内接不显,外接正常。也是雷击坏的。

网友:
南桥可能挂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北桥还参与开机啊

网友:
又是一台雷劈的,我接到买来半个月就劈了的联想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北桥还参与触发,,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南桥保住的希望不大

网友:
北桥参与触发  说的是复合桥

网友A:
北桥怎么不参与出发?内接不显示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细心,再细心,还是细心

网友(2011-09-03):
雷打坏的 南桥跟网卡是最脆弱的 把南桥换了再看看吧

网友:
机器能亮了就不要干桥了。。干多了也不是好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怎么不参与出发?内接不显示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细心,再细心,还是细心

我也第一次听过北桥参与触发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不要急着动桥,再仔细查查其它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第一次听过北桥参与触发

出发过程,北桥也有的也要发出信号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的,别急着换南桥,外接都亮了,
跟南桥没关系

网友:
没有听过北桥参与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