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1-07-22):
1.品牌型号:智仁815EPT(红色长型板)

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USB供电有问题,插USB设备很容易烧,机率50%,这个网吧的一百台机器,现在约五六十台我换过USB口,而且此板BIOS电路极易漏电,一般为用半年以上出问题,导致不开机,一测均是BIOS电池没电,换上以后,故障越发频繁,一两个月后还是没电,只有检修BIOS电路,把相关的二极管换掉才行

2.MS-6566

品牌型号:(V星)MS-6566 845系列主板,

此板cpu座极易空焊,几率占70%,现象为上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CPU不过,显示CO或FF,把风扇摘掉,开机用手压CPU,走码!多数为CPU座空焊,少数为北桥虚焊!

3.昂达845系列主板

品牌型号:昂达845PE,蓝色大板

此板用过一段时间后,约一年左右,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你的电源多好,它的主供电电容极易鼓包,然后Q1极易击穿,此时记住,修此板前一定要先测北桥穿没穿,我修过30多块了,只要Q1短了,引起12V短路开机保护,那么此时北桥必穿,有个别朋友讲过Q1击穿不一定烧北桥,我要讲的是,在845系列主板中,北桥需要三组供电,其中有一组为CPU主供电,为Q1输出,Q1短路,12V进CPU主供电的同时也会进北桥,此时北桥在我手里击穿为100%,最起码昂达845系列主板是这样.
4.华硕\华擎主板不开机
很多新手在修华硕\华擎系列主板时,会发现主供电或内存供电鼓包,及时更换电容后,遇到不开机现象.
更有甚者,烧过北桥,爆过电容等等.
此时要注意,华硕\华擎主板的电容放置方法与其它主板是不相同的,正负极是相互调过来,与常规方法相反,新手可以仔细看一下!此时换反电容的正负极,会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修一辈子也修不出来啊,呵呵.

我修的这类板子中,有很多是别人搞过的,拿来一看,电容换反了.这个哥们修了五年主板了,在我们当地享有盛名,原来占市场80%份额,现在输的一蹋糊涂,就是因为不思进取,不用心研究东西.

5.佰钰815EPT主板

品牌型号:佰钰815EPT主板  绿色细长板
此板有一款致命通病,使用一年多以后均开机不正常,而且越来越严重.
你仔细看一下32.768K,它直接连南桥,没有谐振电容,所以它极易损坏,不良造成不开机现象.
更换晶振后解决,修过了大约十块左右,故障一样,判断为通病.
遇到此板不开机,多准备晶振吧,呵呵.
6.品牌:七彩虹845系列主板

大家可能知道,七彩虹一般是包生产线的,很少有固定的板型,所以我也说不清它的具体型号,因为即使型号一样,板子一批一个样子,同样型号,出的板子都有可能有不同之处.

此主板用过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出现走A7现象,那么此时内存供电管占80%,北桥空焊10%,其它故障占10%,就是说,只要走A7,大部分为内存供电管的问题.
7.强烈支持!

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出现无RST及内存不过,走A7 A8的故障,如无此管代换,可直接用线连接其1脚与 5 6 7 8 脚,即可解决。

8.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内存供电的3055和边上二极管易坏,出现无代码

9.MS6566  845EV  还有一款通病  不开机 无3.3伏电压  换7002一个小3级管

10.顶星694X主板
此板集成声卡用的是廉价的声卡接口,很容易损坏,用音频接头插次数多以后就会出现音箱沙沙响,此款通病无太好的解决办法,换接口
11.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

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

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12.科脑P4266A主板,可以上CRD的,这款主板着实**

因为我就是卖科脑主板的,这款主板的通病是用过一段时间以后,IDE 1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是出厂的通病,没有什么修理的价值了,刷BIOS也解决不了,估计是南桥方面的问题,因为是保三年,我也没有修过,只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买这种板子,很麻烦.

13. 技嘉845板型的 有这个毛病他跟V星的6566犯的是一个毛病都是没有南桥的3.3V电压 只不过它坏的是一个六个爪的小东西 当待机的时候这个小六爪有紫线过来的5VSB 通过这个六爪变成3.3VSB 如果这个小六爪烧坏 就表现为主板加电触发没反映 只要把这个小六爪的5V引到同一排上另两个脚上就可以了

14.出现问题较多的说的,第一次发巾,不全或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七彩虹845PE  红色长板

故障现象:CPU无主供电,电压IC是9238的,经检查供电管和IC都没有问题,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了一下9238的电路图,发现COMP没有电压,COMP经过几个电阻与一个五脚的管子相连(应该是场管)这种管子P4系列靠近CPU座的一般都有,换过之后OK,故障排除.

此贴问题: 845PE 是不可能采用 9238供电IC的,此IC只支持单相供电。请楼主再审一次

15.众诚845E红色板,不过CPU.给AGP供电场管软击穿.造成内存供电场管发烫.换AGP供电管后全部OK

16.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

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

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我是磐正售后的,呵呵

17.MS-7057,I845GV主板,CPU支架易断.

18.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

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

19.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

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20.品牌型号:SUPERMICR X6DVL-EG
1。CPU2电压的MOS击穿,不能上电。
2。CPU2电压的推动IC6605击穿,开机CPU电压偏低,报警。

21. 这是我刚刚修过了几块主板的一些情况,现在写出给大家参考参考..
一、有一原装INTER的主板,诊断卡显C6,这种情况一般显示是内存的问题没有过,我换了几根内存,原装的也换过,可能我的内存还不够原装吧,诊断卡会往下跑,显D0、DB,本想刷一下BIOS,但没找到,就没刷成,我测一下电压,都正常。。正郁闷着,就上网发发贴子,也没有人回回,突然间,我按按南桥,点复位,没反应,再按近北桥,点复位,晕死了,测试卡正常通过。。原来是北桥墩虚焊了。。所以大家在各测试点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看看是否有虚焊,真是害人。。。
二、一片火龙王815的主板,CPU不工作,我量得工作电压(外核电压)为0v,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是不是有些主板没有这个电压"除此之外,主供电,电源好信号,内核电压,时钟信号都有正常,其他的电压应该都正常,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真诚表示感谢.....那我的板的各测试电压都正常,为何CPU还不工作啊!
这个也是我发的贴,心在飞翔版主说他没有搞过370的板,我怎么办呢,现在我把北桥,南桥都按过了没有反应,我就再试试按按CPU座,晕,诊断卡又开始跑了,你们说我郁闷不。。

23. 则灵848,865主板,北桥和内存供电的3055发热量高,挨的太近,发热量高.
建议用15n03代换

24. 品牌型号:顶新845E(黄色长型板)

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双12V电源旁边有两个2200VF/16V电镕,如果漏液,请及时更换,否则的话3055短路,北桥很容易OVER,机率80%,几个网吧的同样主板,一般为用一年以上出问题。

25. 磐正8RDA3,NF2主板

磐正8RDA3,NF2主板

CPU周围电容爆浆,我遇到的几块全是这样

26. 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坏后1脚可以与5678脚相连,但是有的主板连后就容易引起蓝屏死机,就只能更换了.

27. V星865KB/MOUSE接口.USB口不能用
  测试信号线阻值正常,供电端无供电,经测是由一个八脚芯片转换而来,些芯片易坏,如果没有此管,可用保险电阻连接即可

28. P4P800华硕这款板子急爱坏AGP旁边两3054管,回会出现南桥发烫但可以开机无复位

29. 假GA-8IR533主板,会出现有时不加电,有时正常。 一般加焊南桥与IO后就正常了。
刚搞的几块扳子,是冠盟845的主板,插电自动通电,无需触发,,,
换IO后一切正常,推测为IO内开机电路上有短路

31.  CPU无供电,先不必急于检修,检查主板上另外供电是否正常,一些主板设计成这样

32. 硕泰克478的板子都是不上显卡不触发的!
AGP槽A倒数第二脚要接地才可以触发!
硕泰克的通病是6.3V 1000Uf电容爆浆,
478板CPU座子空焊!

网友:
哇。超详细的教程。谢谢

网友:
最近发维修案例的好多啊,
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2012-07-14):
这样的帖子是真材实料,实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