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第一次开机总是出现花屏、而后几秒钟就蓝屏?

楼主(2011-07-22):
前几天,朋友在这儿配置了一台电脑。配置如下:CPU-445  主板-华硕M4N68T  内存-2G/1333  硬盘-500G  显卡-七彩虹440 D5 1024MB 电源超频3 330 额定270W。这就是这台电脑,朋友拿回定后每天第一次开机总是先花屏而后蓝屏。再次开机后进系统后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每天都这样,会不会和电源有关系呢?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吗?还有就是经过测试,各个配件都正常,无任何问题?这里所指的花屏就是一块一块的像虫影。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A:
质量咋几么差哦,换个显卡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咋几么差哦,换个显卡再说啊

显卡是6箱独立供电,而这款电源额定只有270W啊。会不会是显卡独立供电不够所引起的呢?还有我看到此显卡风扇转的不正常,时慢时正常的啊。

网友:
遇到过  我这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换了才知道呀, 朋友的电脑又没事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电源功率太小,然后就是驱动程序不对。

网友:
问题本来想着解决了,可是又蓝屏了。一进游戏就蓝屏。虽后换了一条内存,不在蓝了,可是又出别的问题了。那就是开机就出现大片黑地,并且死机。真的很郁闷

网友:
给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
哥哥,不要配置AMD的啊,换个主板,重新做系统吧!!

网友:
哈哈。。。兄弟,不是吧,哪有这么多的问题,不得不怀疑你拿的货有质量问题或者出现严重的不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