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CPU高温 问题。不解其中原因!高手请教!!!

楼主(2011-07-22):
最近遇到好多 CPU 高温的  都是AMD的

客户 抱来的是 5000+ 的U  换AVC 整套9厘米风扇无效   温度是很高 玩游戏能到90多度

我于是换了一个3000+ 的AM2的 U 好了。。。。我把这个5000+ 的 放到别的 地方 也正常了

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咋 解决

网友:
不解哦,我也遇到了,CPU把主板都烧了,5000+ 4800+都是一个样,换个3200+或者4400+的就可以,一样的散热风扇,用前面两颗就高温死机,后面两颗就没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LZ一样的问题  也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到底是 啥 原因啊
高手给解说下啊

网友:
坚决不用AMD

网友:
搞不懂。天气热了,老是出这种问题。5000+的出的最多,最近想出了一个办法,搞好了几台,就是加纯铜的散热片。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这种问题有的是bios问题 刷个新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很容易,就是CPU与主板规格不兼容引起的过热,AMD CPU分K8和K10两种内核,主板也是一样分这两种平台,通常都是可以混用的,但平台搭配不合适,就会引起温度过度等现象,楼主这种可能是K8主板搭配了K10的CPU引起的,AMD 5000+分核心看后缀,D0是老核心即K8,其实看频率,K10的5000+频率是2.2G,而老核心是2.8G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
AMDCPU就这死样,换散热器

网友:
你说的很常见了,,大多是AMD5000老核心的,我看论坛里的有人说是CPU5000有批次质量问题。。还有你的看主板。我碰到很多这种的了,有解决的,有没解决的:解决的大致这样:1CPU断针,2.刷BIOS,3,进CM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