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478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2):
今天接了台主机,现象不开机,咨询顾客后开始维修,首先测试了电源,挂了,换个好电源测试,一样不开机,开机瞬间掉电,取下主板,上假负载,上测试卡,触发,故障一样瞬间掉电,怀疑CPU供电有问题,取下CPU供电的4角12V插头,触发没问题。确定是CPU供电,用万用表测试上管,击穿,取下换上,触发能开机,测试卡不跑马。郁闷了。换CPU还是一样不跑马,测量CPU供电电容,短路,接下来更换CPU供电芯片,故障排除,正常开机。

网友: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这个收多少大洋???

网友:
思路真明确,佩服。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挺清楚的。不错,这主板不知道有多少大洋。

网友:
楼主修板,快.准.狠

网友:
478主板到现在还有人在用,不知道楼主收多少钱维修费?

网友:
地区是落后点 见效了  不过百没问题的 呵呵

网友A:
是什么电容。怎么测的。能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电容。怎么测的。能说说吗

测电容有无充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电容有无充放电

电解电容啊!

网友:
478板买一块都不用100,修一块居然能收100。。。。佩服,我们这里一般是2,30

网友:
478的主板,太老了。在我这儿一块能用的最多也就是100元,你修了下。我感觉不会收的太多了。经验就是这样慢慢积累来的,刚入行的朋友们都可以拿它来做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