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D显示器花屏 屏坏

楼主(2011-07-22):
联想L197WD显示器横线花屏还闪,经通用板点屏确定是屏的问题不修了,不知是不是屏电路的问题 ,只是想 学着修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花50元先把机器收过来,变成你自己的。然后随便修。

网友:
我收了几个都修不好,而且还砸了更多钱进去。查一下屏各电压,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 = 换个屏试试

网友:
5伏3.3伏28伏有吗?

网友:
这个不了修的  很有可能是ITO坏

网友:
这种花屏可以修好。烫手并不是判断芯片损坏的充分条件。

网友:
没必要了,直接换,换下来的还可以练手,

网友:
先检查下屏线是否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