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显示最佳非分辨率。

楼主(2011-07-22):
  三星E2220W显示最佳非分辨率,是不是数据出错了,求个原装数据。谢谢。

网友:
能呼出OSD菜单不?如果能,先复位试试。

网友:
是不是系统  换个试试

网友:
系统重装

网友:
重写MCU程序

网友:
写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重写合程序 ,不行 就把 MCU旁边有个八脚芯片换掉,那个也会引起

网友:
三星很多都是程序有问题的

网友:
一刷程序  二查接口12  15脚线路

网友:
刷程序就ok

网友:
是线坏了吧

网友:
刷数据也是一样的。
这个显示调节到1680X1050/60HZ的分辨率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显示器支持的最高分辨率),图象超出了屏幕,也就是桌面的字跑到屏幕里面去了,看不到。其他分辨率的时候,显示正常。
不要怀疑我的显卡和系统,因为我有2个E2220的显示器,用好的试了。而且我刷的数据是从好的显示器上读出来的。
搞了1天 都没搞好。从来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啊,郁闷了。虽然说这个问题不影响使用,但是别人要求能正常的支持1680X1050/60HZ。

网友:
一数据,二是不是VGA线有问题。。。。

网友:
明天我把三星这5年的所有显示器数据都搞回来,在等我一天,

网友:
谢谢了,但是我这个不是数据的问题了。
我有2个E2220的显示器,用好的试了。而且我刷的数据是从好的显示器上读出来的,故障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实在是修不好了 。准备换个板算了

网友:
要么24C16数据有问题,要么DDC数据问题,查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