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asus显示器维修好后在客户电脑上不显示

楼主(2011-07-22):
昨天一客户抱一华硕显示器过来,说是开机时总是不停的出现log画面有时也还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当时有点闲忙,说晚点了给他抱过去。
  不用想肯定是驱动板出了问题,后面换了块驱动板,搞定,一切正常,在自己电脑上可以用、
可当我抱到客户家去试屏时,不好不显示了?

网友:
不怪显示器吧

网友:
确定下问题,拿到客户那说不定出问题了,回去再测试下,可以就是客户机器的问题啊。

网友:
先要确定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啊

网友:
显示器确定没问题。起先我也怀疑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就抱回来又试了下。OK 的。同时我也上网搜了下,后面搞定了,原因是在我这测试时把分辨赫兹调高了。再次报到客户家,在DOS下把显示器的驱动程序卸了,重启OK.再装上驱动程序,一切正常。收掉150大洋走人

网友:
是不是那显世p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