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花屏故障分析。(已解决)

楼主(2011-07-22):
刚送来时用MATS9测试,只有一个位报错:C01

判断应为U9虚焊或损坏,如图红圈标志的,加焊后依旧,于是拆下U9测试,(U9空着),结果让我郁闷: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1838923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C01
Read    Error Count: 50152372
Write   Error Count: 1867482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16775     4190819           0
A00       17064     4190530           0
A00       16915     4190679           0
A00       15737     4191857           0
A01       45312     7705235           0
A01       46833     7608678           0

难道U9和U12是A通道?

网友:
你用错版本了吧,用MATS8或MATS9测试

网友A:
C01出错应该是U8,你拆U9干什么???U9是B通道,从右往左是ABCD。
拆下U9变成A通道出错,证明测试工具有问题,换一个版试试,我平常用MATS8就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01出错应该是U8,你拆U9干什么???U9是B通道,从右往左是ABCD。
拆下U9变成A通道出错,证明测试工具有问 ...

我用MATS8测过,一样报C01.
如果按你说的“从右往左是ABCD” ,那么这个卡D通道应该 是被屏蔽的。但从测试结果来看,软件测了BCD,没有A通道。

网友:
维修结果:重植U9后故障排除。
以下是测试结果,MATS8测试: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网友:
你这张不是昂达的9600GSO吗,怎么排例会这么怪??

网友(点评):
这种卡的核心封掉了一个区,排列不规则,你要是碰到影驰96GSO,情况又不一样了。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一般的经验并不代表所有的事实。

网友:
G92-150    9600GSO  98GT 节能版  都用这个核心   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核心的通道排列    LZ   这卡  还会返修的  放段时间就会坏 问题还是核心  只是你做U9 加热到核心了

网友:
LS说的没错,G92基本上都要重殖核心,否则用不久

网友:
同感!!!确实是核心虚了,加热U9用了一段时间又花了,今天加焊GPU,测试了一个下午,没出问题。

网友(2014-09-03):
我有个9800的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