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开机0.8到1.17电流之间来回跳点不亮

楼主(2011-07-22):
朋友拿台华硕F8TR双显卡的机器,开机电流在0.8到1.17之间来回跳动,不亮机,北桥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的,显卡不装0.8到0.9来回跳。
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CPU,于是拿之前的那种HP6515B的TL50CPU装上现象一样的
华硕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

网友:
确认北桥焊好了 那就在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华硕的机器AMD的U一定要找同型号的才行

网友:
手上没有一样的CPU,北桥我加焊的,应该不是虚焊,现在搞不明白了 ,到底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