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22):
接一台杂牌液晶,能开机时一切正常,也不会自动关机,但有时就怎么也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电压查了吗 稳定吗

网友:
电压查过吗,,

网友:
按键电压正常?

网友:
应当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
应该是那接触不好。

网友:
换个按键试试

网友:
搞定了,驱动板上换了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