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 各电路电压正常 不触发

楼主(2011-07-22):
  来的时候  没待机  隔离保护电路问题 修好了  各电路电压正常  3、5V都有  但就是不触发   求高手讲解

网友:
谁来告诉我   怎么往下进行  实在没思路了

网友:
高手来啊   求助

网友:
先检查一下各项工作电压和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过了 都有  待机正常   电源开关也有

网友:
就按不开机的思路修吧。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就按不开机的思路修吧

网友:
你分析下隔离电路损坏的原因,是不是短路造成的?重点查各路供电有没短路的,不出发要么是触发电路问题要么是负载问题开不起来。给你的感觉是不触发。

网友:
保护隔离的话 你查过ACIN这个信号没有 猜你的EC应该是97551吧

网友:
测一下开关有没有电压了

网友:
找图纸 ,看97551的工作信号  你这样提问实在是态度问题  多看看坛子里的高手修不触发的机器,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滴

网友:
下看看电源开关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NBSWON#出来没,E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S5_ON有没,EC的DNBSWON#出来没,南桥3V5V待机条件满足没,RSMRST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