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刷bios能否好

楼主(2011-07-22):
无复位刷bios能否好

网友:
有一点好的几率......一步步来吧

网友:
有部分主板可以,我确定,试验过啦!

网友:
有的主板可以  有的就不可以 少数可以

网友:
刷了不行,考虑北桥。

网友:
华硕的话就换IO

网友:
应该没有 什么联系,怎么会好 呢,

网友:
有的电源管理芯片带有程序的会。要是普通的没联系。

网友:
先查查供电、时钟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再刷bios。不行的话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先看一下复位的条件啊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按说没复位。CPU都不工作。还没读BIOS呢。。也许个别的不同吧。。做维修的就是要思维转换的快!

网友:
有一定可能性吧. 不过一般刷BIOS都是在工作条件全满足的情况下

网友:
大多数的都不行吧

网友(2012-09-27):
刚遇到,七彩虹G31,取下BIOS芯片,有复位,装上复位没有,电压1.75。请高手指点一下。之前是桥供电上管坏。换后,有供电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