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日志

楼主(2011-07-22):
今天收到一台明基Q7T4的液晶,故障按开关键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拆机看到给12伏滤波的两个330uf,35v的电容鼓包漏液。更换后测量电压正常,重新装上后一切正常。该机型高压部分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拆了一个三星22的, 和你的不太一样,有时候可以用几个小时,担是有时候只能用几十分钟,自动掉电,屏幕电源灯没有反应啦~~~休息几个小时才可以正常使用~~~ 这是问题~~~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啊

网友:
不能用的时候好好检测下
3楼明显来灌水的

网友:
呵呵!运气太好了。不过这种故障还是很多的,祝大家维修都有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