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0M12不跑码改造一例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7-22):
       好几天没修主板了,这两天一直在修显示器,要不就是给笔记本换换灯管,慢慢接触笔记本,今天装完一个笔记本的系统,刚好没事了,同事旁边放的一块775主板,我主要负责主板,显示器,问同事故障现象为不跑马,果然插电源上诊断卡,没复位,一般都是先查各大供电,先量内存供电,7脚主供电没电呀,VREF1脚也没电压,遵循INTEL的时序先有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U供电,没电压,在随便点了下桥供电,总线,都没电压,那就先修内存供电,刚好手上有图纸就看看图纸查找内存供电的产生方式 各位,分析就看自己的理解了,在上张实物图 查到Q55的G级为1.4V低电平,完全无法把D级5V的电压给拉低导致后边的场馆无法正常工作从而产生不了内存主供电,继续查SLP_4J是Q55的G级接一个滤波电容和一个104的贴片电阻直接进SB的,把电容和电阻都拆下来测量都正常,电阻另一边的电压还是1.4V 说明桥的那个信号发过来的电压不够,问饼哥 得知SLP_4发过要为一个3.3V电压,高电平,索性直接用线短接了D 跟S ,要是换个桥的话就不划算了,接好后如上图,在测量主供电出来了,VREF也有一半的电压了 图为产生REF的过程,在上一张产生VTT_DDR的图 上负载测电压都正常了,以为就OK了,突然发现刚没注意看,没跑码,郁闷看来不止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在量下一个,桥供电没有,总线没有,继续遵循INTEL时序先修桥供电,继续查图纸得知 由这个9202产生了,查9202供电,正常,启动有电压,反馈几项都正常就是没出控制电压,用波波没波形,干,直接干掉它换了一个各个电压都出来了,上图 一看有复位了,跑马了正在歇一口气的时候NND 跑D3不动了 ,换了根内存,继续档,无奈,突然想想会不会是U的问题,换了一个果然,直接跑马过去了 7F亮机了,       悲剧我的U啊。各位我就没写分析了,看各位自己的分析了,如有疑问联系ME,欢迎各位交流,高手指导。

网友(点评):
SLP_S4应该外接了个上拉电阻啊。。

网友:
看来,哥的技术,已经成高手了,,,哈哈

网友:
  新手学习中,高手差的远 嘿嘿。

网友:
     在这里要多谢饼哥的教育,才有这样的维修思路,学主板,找饼哥。哈哈

网友:
同一个宿舍的兄弟,当然要顶顶,思路清楚。一步一步来,直到找到故障所在点。唉,我是差远了

网友:
基地的人才就是不一样,想去但是没钱,悲哀啊

网友:
高手 。。。可以个几个维修主板厉害的师傅的QQ吗。。谢谢。。我想学习维修呢,。。可以不,谢谢

网友:
哥们同一屋檐下的,是哪位大哥,我想想

网友:
  我查看了,那个信号直接从南桥发出经过一个电阻一个滤波电容然后到控制级,没有上拉。

网友:
不错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
在学习中,请大哥们多帮帮忙

网友:
你短接的MOS管D,S极是因为G极电压不够,而G极由南桥发出,你后来说南桥没供电,后来修好桥供电后,那这个发出的G极电压正常不。

网友:
哦,看错了,你所说的无桥供电,是无北桥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