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1-07-22):
怎么检查是什么问题啊,小弟新手一个    希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开机不跑码,各电压正常,有复位,刷BIOS无效,我也在郁闷中,成铁板了

网友:
确定板子有问题吗??有的板子能正常使用,插上诊断卡不跑任何码或者跑乱码,诊断卡只是个维修用的辅助工具,不能完全依赖诊断卡的。

网友:
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应该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不跑这问题比较复杂啊,先看主板各路电压是否都正常啊,查了吗,CPU本身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吗?把BIOS拆来来,看BOIS片选信号有没有跳变啊,如果有先刷一下BOIS,注意刷BOIS前先备份一下,如果还没有好的话,那查总线与总线之前线路,那麻烦的很

网友:
CPU坐啊。不行就报废吧。不染难道去换北桥。南桥哦。。打总线。刮线打阻止。没必要了

网友:
不跑这问题比较复杂啊,先看主板各路电压是否都正常啊

网友:
先供电、时钟、复位
再换东西
在跳线,刷刷座子槽,
刷BIOS........
不同的板子不同的修法

网友(2013-10-17):
跟没说一样

说的都是一些皮毛,跟没说一样,要回答就回答有技术含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