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N03L场管

楼主(2011-07-22):
05N03L这个管子D极和S极测得阻值为10,是不是击穿了,能不能用09N03L替换呢?

网友:
看下是多少V供电的

网友:
可以用09NO3L替换,这个管子不一定是坏的,如果D-G导通的话,那么就坏了。D-S导通的话,不一定。

网友:
拆下再测。

网友:
正常D  和S 极,有500左右的电阻 担是要拆下来测,比较准确

网友:
可以代换,只要不在CPU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