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21CH不亮机

楼主(2011-07-22):
该机是2修机,根据送修人讲述是在使用中突然断电后不再开机!
拿来检测无待机,看论坛说放下电先,放了电有待机了0.01A,触发顺利,电流由0.01上到0.38然后到1.08A不动,开关那里3个指示灯长亮,主板上一个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也无背光,外接显示器也不亮!
主板上+3.3V +5V +1.05V(好象有点便高1.09V),+1.8V都有了,CPU供电0.9V,就是不亮机,请问各位高手,下面该查哪里?哪里最容易出这个问题?谢谢!
后我检查屏,发现屏不是原装屏,被人换过,屏接口位置和线序可能不一致,原来修的人是采用飞线到屏!而且飞线已经脱落两根,主板上屏供电电路U33被修过!

网友:
已经修复!换945GM北桥修复,顺利亮机,进系统测试一切OK!
估计机器损坏应该是屏飞线脱落造成短路导致北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