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教下各位大侠笔记本方面问题

楼主(2011-07-22):
今天遇到一台
笔记本
,在不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画面老是抖动,进系统也一样,但有时候放那一段时间就恢复正常,关机再开又抖
外接显示器画面正常,进系统也没事
关机后不接显示器又恢复抖动的情况,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笔记本

网友:
既然外接显示器好使,那么说明。是屏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屏线,或者是高压板的问题。某一个小电容变值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换个屏试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画面老是抖动多数是屏的问题

网友:
点一下灯管,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2011-10-12):
拔掉适配器,只用电池试试。之前见过适配器有问题的,就会有这种现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