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死机

楼主(2011-07-22):
acer3270机器 只要装光驱到进度条就死机 ,换系统问题一样,把光驱拿掉就ok。。。装上就不行了

网友:
本人前几天刚遇到一样的机器   现象一样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打芯片組驱动    其中有个SIM控制总线的问题   到最后不要把这个驱动打上就行了  别的用驱动机灵打上   把SIM总线控制器禁用  就好了   到此修复    感觉没什么影响

网友A:
一会试下   先谢谢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会试下   先谢谢你呀

谢谢了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