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使用几个小时自动关,挺几个小时后还可以用

楼主(2011-07-22):
今天我也拆了一个三星22的, 有时候可以用几个小时,担是有时候只能用几十分钟,自动掉电,屏幕电源灯没有反应啦~~~休息几个小时才可以正常使用~~~ y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里面的电容没有坏,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出问题时测量一下电源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220 市电吗~~~ 我想应该不能可是插座的事吧

网友:
测都不测就问测下不亮时12V和5V正常吗还有不亮时指示灯有什么变化

网友:
看来你不是维修的,是来问问题的吧,,想自己动手,,,

网友: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要用排除法 以一个 换着试, 灯管   高压条 驱动板,  先观察 高压板或电源板上的元件有无虚焊, 我见得虚焊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虚焊
温度高就不稳定了,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发热引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