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奇怪的本地连接-绝对新发现

楼主(2011-07-22):
今天有一位客户拿来一个DELL N5010
笔记本
原机装的是WIN7系统(所有硬件工作均正常),要我改成XP,俺想这还不小菜!一个读卡器就可以OK!呵呵,前几步顺得不得了,但装到本机驱动时问题出现了,倒霉的驱动精灵,它只给装一个无线网卡驱动,还有一个“显卡驱动”和“PCI简易通讯器”还黄着呢!俺想,这个肯定是本地网卡了,用别的计算机,下了N个驱动,TNND全显示请插入网卡,就是不认,官网却只提供WIN7-32BIT的驱动!我去!没办法,TEMP了一个无线路由,连接上网,更新了一下主板芯片组驱动,眼看着装上了,在时间栏闪了一下本地网络的连接,一闪又没了,在设备管理器也没有!重启也没有,无意中插上了网线,我的神啊!本地连接又出来,上网全正常,拔掉又消失了!真乃神本也!呵呵,纯属歪打正着!希望同行能引以为界,少走弯路!
win7

网友:
联想Z系列的也是这样

网友:
悲剧帝,我网线不能用的时候,那个拔得相当地频繁啊

网友:
DELL 惠普很多本子这样 本地网卡没网线的时候 自动关闭 以节能。当插入网线后 自动激活。
补充内容 (2011-7-28 12:56):
而且网线8根必须全通!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恩 学习了

网友(2012-01-09):
石头电脑科技
遇到过!

网友(2011-07-28):
笔记本有些就是这样
同意楼主:
5.0
路通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DELL 上网本,遇到过。

网友:
笔记本有些就是这样

网友:
这是网卡节能技术。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找DELL要一下驱动,官网没有找400要,他们肯定有,不管是不是流通的。
另外你试试把网卡设置成不允许计算机关闭的状态试试。

网友:
这样啊,学习下先,以后用本知道些

网友:
引以为戒,学习啦!

网友:
DELL去官网找系统啊,

网友:
很奇怪,没有遇见过,可能换个系统版本就不这样了!

网友:
额 遇到过 自动调节以示节能

网友:
呵呵,在那款本子里的BIOS里没有发现可以自动关闭网卡的,在WIN7下没有发现本地连接不自动消失,有可能是主板驱动有这个功能.只是怀疑,本子用户早已拿走,不然,我一定把WIN7再给装回去,看一下,呵呵

网友(2011-12-12):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这样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以后能少走弯路

网友:
temp了一个无线路由...这个用词不错
忘忧君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临时找了个无线路由接上,为了联网更新驱动。

网友:
有线机器是这样的,插上网线才显示会跳出调制控制器

网友(2012-10-08):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我装的这种机就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学习了 目前没碰到过

网友B(2016-03-16):
这种神机,今天也见到了,悲剧的是无线死活认不到
バ幸福De右岸
打一下官网驱动试试 看BIOS里有没有禁用无线网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神机,今天也见到了,悲剧的是无线死活认不到
打一下官网驱动试试 看BIOS里有没有禁用无线网卡

网友(2016-08-21):
好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