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a分辨率的液晶屏,能不能让他显示更高分辨率?

楼主(2011-07-22):
我听搞投影的说800*600的都能投到1024*768,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那是把高分辨率的信号进行处理了,,其实是把有些像素信息合并了

网友:
不能,,,它就那么多像素,,

网友:
我朋友昨天拆了一个投影机,那个液晶是800*480的,可是也能显示1024的分辨率,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能显示,但图像没有更清晰

网友:
学习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能显示,但图像没有更清晰

请教怎么实现的呢?特殊的驱动板就能实现?

网友B:
XGA的液晶显示器,一般不能显示SXGA以上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XGA的液晶显示器,一般不能显示SXGA以上的分辨率

我看到很多投影机的液晶屏都是800*600的甚至更低,为什么能显示1024甚至更高的分辨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