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1A维修内接正常,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1-07-22):
如题:客户说接投影仪不行,首先接外接果然不行,然后拆机,开始怀疑是显卡问题,正好家里还有一个K41A的机器,只好把他拆了,换一个卡试试,结果故障依旧,那么肯定不是卡问题了,那肯定是主板的问题,那么就开始维修,首先我先打了一下阻止,两个主板对比一下,发现有不同的地方,如图:

这个是我两个主板对比的阻止,然后在看一下反面,结果少两个件,一个是U6 U7,如图:

我还准备在看看图纸往下查一下呢,结果都不用查了,直接装两个上去就行了,
可能是上家维修把他拿掉了,没有办法,只好在料板上找一下,装上去,结果正常了,外接可以显示了,这个来的方便啊,一下子就搞定了,

网友:
没有送出行场信号,